请教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0-04-03):
这个东东是用在钻头里面感应速度的,原理大概是图片红色圈里面那个元件有红外发射,钻轴转动时会有红发信号反射到那个元件,输出低电平信号。请教高人红色圈里面的是什么元件,先谢了

网友A:
就是个红外对管,封装在一起的,不过你再确认下是不是红外的,还有可能是霍尔。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仔细看看你用的电鼠标就不难明白了。

网友C:
我是个初学者,怎么知道了

网友D:
同意红外对管,钻头上有些便于安装的设计,如凹槽,每转一圈就让对管产生一次脉冲,记数!

楼主:
原理是楼上所说的,确定不是霍尔元件,具体名字不知道

网友E:
肯定不是霍尔!我用过霍尔

网友F:
光电传感器

楼主(2010-05-11):
请问这种封装的具体有哪些型号啊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G:
光电传感器!

楼主:
有没有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