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通过i/o口来模拟i2s接口呢?

楼主(2010-04-03):
各位大侠,如果选用的单片机不支持i2s接口而又想加上音频应用,请问如何扩展外围的芯片呢,能不能通过i/o口来模拟i2s接口呢?

网友A:
好多情况下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谢谢了,我也决定用I/O来模拟了,先看下效果再说

网友B:
模拟音频I2S? 好像较少这么用吧?

网友C:
网上有个用LPC2103+I2S的音频DA做的WAV播放器,用的是模拟的i2S总线时序,可去参考一下。

楼主:
5楼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或者发到我邮箱啊,谢谢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