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4-03):
请教下,只有可调电压表,电流表,万用表怎么测压敏电阻的耐压值,击穿电压?

网友A:
压敏电阻的耐压是指流过压敏电阻的电流在直流1毫安时的电压值.所以测量压敏电阻的方法很简单,在压敏电阻的两端跨接电压表的同时,用兆欧表(即摇表)测量压敏电阻的绝缘值,此时,电压表指示的数值就是压敏电阻的耐压值.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三楼的方法似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