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数纸的机器,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0-04-03):
用途是数纸或纸片的页数,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要数纸,数量不多,目前都是人工数的,基本小于60页,都是一页一页大小相同的纸。所以决定做个数数机。

想了半天觉得用声音作为输入源,
把纸搓开,然后用做好的设备划过每页纸的边缘,每过一页就会有一个响声。对这个信号处理,然后显示数过的页数。

用韧性比较大的细钢丝和话筒直接相连,再滤波放大包络等,最终传入单片机ttl电平。
钢丝头作为触头。

不知各位高手有何高见,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
有什么就说什么我相信会对我有帮助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打印机点钞机的搓纸轮机构分离纸张,光电管计数

网友B:
建议先去找个点钞机"研究研究":)

网友C:
分离纸张,然后用光电对管计数

网友D:
点钞机是最好的参考原型。也可到造纸厂切纸包装工段看一下流水线的计数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