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的外形设计

楼主(2010-04-03):
我想请问一下,能不能用AUTOCAD之类的软件设计PCB的外形再转到PROTEL中 ?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转?我现在要画个板子,不过外形在protel下比较难画,不知道
怎么搞定这个问题的
谢谢大家的

网友A:
可以的
无缝连接 AD6.9最起码可以

楼主:
那请问一下怎么转 ?
具体怎么实现的 ?

网友B:
你在画CAD后生成 dxf 文件,然后在PCB界面导入这DXF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还要注意选择自己要他生成的层,已及公英制单位哦!!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怎么不能导入的 ?
每次都提示内存出错的

网友C:
CAD导入:先将CAD文件另存为-autoCAD R12/LT2 DXP(*.DXF) ,在打开PCB文件 文件-输入-公制就可以了(不好以块的形式导入)

网友D:
CAD可以转PROTEL

网友E:
你在CAD中建一图层把外形画好保存为DXP文件就OK了,导入PROTEL.

网友F:
原来是这么搞的,我说呢,在protel里画个外形咋着难呢

网友G:
转成dxf文件是否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