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图像采集项目请高手开发

楼主(2010-04-03):
有一高速图像采集控制器项目需请高手开发。通过200根左右数据线采集图像信号,数据线不断发出一副 图像数据。一副图片数据量约有800MB。一副图片5秒可发送完。发送完后可暂停5秒以内。控制器不能丢 失图像数据,控制器无需对图像作任何处理,边接收图像信号边传输到通用PC,接口不限,图像源距离 PC约2米,控制器与PC通信速度不低于每秒180MB。方案越简单越好,板卡,芯片越少越好。 有此方面经验者可与我详谈相关事宜。QQ:379741343 haohoban@163.com

网友A:
你好,广州睿晶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期待与您的合作!QQ:1344386796

网友B:
非得PCIE 2X以上接口才支持的住,很有难度的东西。
还要距离2米,是非常非常有难度,LVDS传输。

网友C:
难度的确不小。
不过由于你的5秒图像之间有5秒的间隔,
所以板卡到电脑的数据带宽只要80MB,
这样难度就会降低一些,
用PCI-》PCIx66MHZ的桥可以做到120-150MB 的带宽,
板卡上放一条DDR 内存做缓冲。
一个FPGA 做PCI master 控制 和 DDR控制。

如果这个东西你只要几块,可以看看用现成的PCIE高速IO卡,
例如凌华的 PCIe-7350 ,NI也有类似的东东。
转换逻辑你自己去搞定,
如果付钱给人定制,你可要准备不少银子。

网友D:
PCI66MHZ,32bit实测可以达到240MB/s,PCIE-1x有200MB/s

网友C:
PCIE-1x有200MB/s ; 宣传上/ 理论上可以。
实际应用中是很难做到这样。
120-150MB/s 是比较可靠,经过测试的数据。

网友E:
这个项目有点意思,180MB的速度传到PC,PC把它存起来?硬盘的速度不够。做处理?CPU的速度不够。显示都来不及。其它的都好可以实现,就这一点,还是要多多考虑。

网友F:
1.什么格式的图像数据通信方式需要200根数据线?数据源从哪来的?
2.多大尺寸的图像,一副图片数据量约有800MB?
就算是目前的1080P/YUV高清一副图片数据量也仅有1920*1080*2=4147200,4MB多点而已

网友G:
“大麦哲伦”天文望远镜:lol

网友G:
不过这个对速度也没要求啊~

网友C:
偶倒是见到过这样的东西,不过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做的。
高速的图像传感器,
每秒钟几K,到几百K的帧率,每帧数据在几万-几百万的像数,
传感器本身将RGB的8x8x8 的每根数据线都做了
串并行转换再接出来,加上控制信号,
的确是有200多PIN。
用来做高速图像采集可以清楚看到爆炸瞬间的过程,
以前网上常有个子弹穿越**牌的视频,就是这样做的。
数据处理到不要很复杂,你需要忠实的高速记录几秒钟的数据,
然后慢速度回放,就可以看到细节了。
:D
不过楼主要间隔5秒钟,偶;P就猜不到是什么样的应用了。
:D
线扫描的图像也可以很大,不过速度应该不会这么快。。。?
:'(
楼主要做的项目,具体还是请楼主自己回复吧。

网友H:
LS,人家说是一幅图片...不是很多帧.

不知道啥玩意一幅图片有800M

网友B:
这么多脚肯定是高速摄像机的sensor,呵呵,
我觉得带PCIE硬核的单片FPGA比较靠谱。

网友I:
200多根应该是多个信源输出。还没见过什么传感器或者视频产品接口有200多个信号输出。

楼主:
前端的图像采集类似于线阵CCD的东西。有几十路并在一起输出。分别经高速AD转换后大约有200多根的数据线。(计划是用一路AD输入转换完成后8路数字信号输出芯片,当然应该可能有别的更好的AD方案)。由于扫描面积很大,分辨率也很高。一副图800多M正常。由于设备对效率要求较高,所以一个工作流程10秒左右较合适,PC端不用显示,将图像数据放内存进行处理便可,处理完后图像便可丢弃,无需保存。使用目前市场上最好的PC处理效率应当不成问题。只要在限定时间内将采集数据传给PC便行了。

网友C:
21ic 上混的高手不少,
就看你 打算出多少银子?
:D
要不然搞个招标什么的,
可以请高人们现个身!
我们也可以在此围观一下。
;P

网友J:
有点难度
不过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做的

网友K:
这个估计用量不大。因此也不怕贵。直接用PCI-E X4的板子就好。板载DDRII内存。因此这么做比较快:用一块现成的PCI-E X4板卡,增加一块接口板卡(把200路信号转换成几十路信号给板卡)。这个也不是很难吧。

网友C:
描述出来可能都是这样,不过具体实现起来,
很多细节的问题可能会耗费预想不到的时间。
就像原子弹,将浓度足够的铀,搞到临界体积以上就可以了,
原理是不是很简单。

800M的数据传到PC 的内存,抛开数据采集卡的硬件问题,
软件上配合 也有难度。
连续的物理内存几乎是不可能申请到的,
数据传输只能走bus_master 方式,
并且只能使用SGL方式,如何让建立多个SGL链表?
xilinx , lattice ,altera 的给你的参考设计都只是简单你说明,
离实际的应用还有很远的距离。。。。

魔鬼和天使都躲在细节里,
而细节却十分的害羞,
不会一次全部展示给你!
:( :( :( :( :( :( :( :(

网友D:
呵呵,硬件实现的内存管理以及链表指针管理,难度那是比较大的,
功能类似的东西我这边已经实现了,用作千兆交换机中,
管理32个队列,每个队列8个优先级排队,实测性能为50Mops(每秒处理5千万次内存分配收回操作),使用带宽800MB/s,做同样的工作,3GHz的双核酷锐CPU只能达到1.2Mops

网友F:
估计目前通用的处理器很难满足多个CCD合并后总共200根数据线这样的视频采集;
如果用FPGA来做倒有可能,难度不小;
就像sandysandy说的,魔鬼和天使都躲在细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