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成功的usb设备

楼主(2010-04-03):
无线(RF射频、红外线)小键盘单片机源代码(c51,技术含量超高)!!!!!!!!!

hid 小键盘 单片机源代码(c51,技术含量超高)!!!!!!

hid 小键盘 可以被电脑自动识别,通信(例如可以使普通键指示灯亮、灭,热启动,关机等).

普通hid设备免驱动上下位机源代码(vb6,vc6,c51,技术含量超高)!!!

楼主:
邮箱:yang96381@163.com
QQ:421320271

楼主:
当然也可以输入所有的字符等101个键.
做产品的可以和我联系.

楼主:
CCCccc
上边字符是用小键盘输入的!!!

楼主:
我试了一下,我的hid小键盘可以玩俄罗斯方块等经典游戏.

网友A:
怎么就没有人顶一下啊

楼主:
多谢楼上的:handshake

网友B:
很难吗,我正想用单片机识别普通键盘

网友C:
图片都没有一个,难评论

楼主:
不是特别难!但也不容易.

我使用的单片机型号价格合适,开发工具便宜且功能强大!!!

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楼主:
照片
http://pp.sohu.com/photosetview-22711142-23405411.html

网友D:
看不懂此贴的意图,广告??

网友E:
usb中的高手呀

网友F:
不就是USB键盘吗,技术含量超低
只要定义好HID REPORT就可以了
其他的有关USB模块都是通用的

楼主:
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
邮箱:yang96381@163.com
QQ:421320271
:victory:

网友G:
2000年,就单独做过了,hid最简单的,做好hid,让你再去做mass,iso还不见得你搞得动?!:lol不过能做出来也算是有点能耐了,这个东西毕竟是人家老外的玩意.Hid报告都是人家揣摩多年捏出来的,我么初步去理解还真不那么好弄...而且最纠结的是调试频繁出现死机的话会大大打击你开发下去的信心的.

楼主:
e_007 不知道在说啥?
   2000年,就单独做过了,hid最简单的
我么初步去理解还真不那么好弄...而且最纠结的是调试频繁出现死机的

前边说容易,后边说难? :sleepy:

网友H:
(1)开发HID的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报表的设计,你看HID协议+用图表(报表设计需要的资料)就不下几百页.如果你是自己设计的报表,那还说的过去,如果是直接COPY的那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2)MASS的设备就比较难了.第一点就是在USB协议上架构MASS STORYAGE协议,架构BULK ONLY的通讯协议.呵呵,相当有挑战性.
这两个我以前都做过.至于ISO的就没怎么接触过,呵呵.

网友G:
楼上是牛人,HID report起初为了方便调试,自然是先拿key board之类的抄一下,其后才自己定义,此外,还得找临时配合的PC host编程人员沟通.他还有其它项目在做,我得给他定义及沟通好用户通信的协议.

说实在第一次做USB协议,根本没有中文资料可以参考,就拿D11,D12的一些简单代码看看,问Philips FAE,也没问到什么,可能是当初协议出来不久,估计也是没有接触过,公司又要做,只能硬着头皮,天天拿电脑出气,反正死机是很正常的,一天不下几十次,多是在调试中去找疑问的答案的,,还有啊,当初我才做第2个编程的项目,第一就uart通信,几百行代码的那种,虽然可以一气呵成100%成功做下来,但做USB对我当初的水平是极大的挑战,没有仿真器,只有一个烧写器,示波器也是其它部门借用的(还是主管亲自去借的),PC host起初有人做.后来人走了,才我来做的.
就这样的环境,说实在当初e文也不怎样,看资料那个费事...压力满大的呢.
至于诸如mass storage,iso,基本可以当做基于usb基础通信协议的上面再架构一层中间协议,这个协议有点类似一个接口,提供对应的服务...来理解.
正如FAT32系统在硬盘上的的位置和作用.
楼上想做ISO可以找IP camera的source code 去了解了解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现在开发usb ,hid,mass容易多了!芯片很多,工具很多,资源很多!
但是选一款性价比高的,长期供货稳定的可很不容易!!!

楼主:
usb通信速率大家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0-05-17):
我的 hid usb鼠标做好了
采用机械按键的和模拟的两种!

网友I:
ktr .......
看来我太菜了...高手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