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用CAN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2010-04-03):
请问下  我想用CAN实现这样功能:

一台主机管理32台从机, 从机能主动任何时刻发送给一台主机

从机之间不会通信(收到也过滤)  主机不会主动轮询从机(负责收32个从机的数据)  但会在收到某ID的从机数据正确后会和这ID地址的从机进行数据收发确认

这时 其他从机 不是主机发送自己的数据滤去接收。不参与通信

从机全是突发性竞争的传送(但不会一直竞争传送),这样用CAN协议过滤配置可以实现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 CAN一次 8字节    但我每次至少收发都在10-32字节

全是发了一个 再发一个 万一中间被其他从机插入 就乱套了

can 有什么协议像TCP/IP一样处理 这类字节比较多的收发呢?

网友A:
有点乱

从机不主动发数据,主机直接远程帧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2010-06-21):
请问下  我想用CAN实现这样功能:

一台主机管理32台从机, 从机能主动任何时刻发送给一台主机

从机之间不会通信(收到也过滤)  主机不会主动轮询从机(负责收32个从机的数据)  但会在收到某ID的从机数据正确后会和 ...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没有问题。

但是你这种弄法不太好吧。
我觉得主机主动好!

网友B:
还有个问题。 CAN一次 8字节    但我每次至少收发都在10-32字节

全是发了一个 再发一个 万一中间被其他从机插入 就乱套了

can 有什么协议像TCP/IP一样处理 这类字节比较多的收发呢? ...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CAN控制器 一般都可以实现的。

一般的CAN都有这个功能。叫FIFO吧 可能不同的手册叫不同的名称

就连有的串口都有这种功能 哈哈 CM3内核的ARM的串口就有DMA功能。

网友C:
可以实现没有问题。

网友C:
多少字节和判断是否是一个完整的你自己定义的协议帧要靠你自己订协议.

网友D:
CAN的基本原理,LZ看来是一点都不明白啊!
链路层以下的事,CAN控制器硬件都自己解决了。
你做应用层的事就是了。

网友E:
超过8字节,需要自己拼包, 在应用层做。 其他的碰撞机制是硬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