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关于热地和冷地的问题

楼主(2010-04-03):
热地和冷地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用一个Y电容连接?
------------------------------------------
首先多谢大家的支持 跟帖的好几个兄弟都持学习的态度  显然还有蛮多人对这个问题不太明白  希望大虾们能热心的解答这个问题。 再次的:热地和冷地之间为什么要接一个Y电容? 如果不接,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电视机中的热地与冷地 在检修电视机的过程中,安全问题至关重要,而电源电路的安全问题又尤其重要。不同的电视机使用的电源电路往往不同,理解电视机中的“热地”和“冷地”,对于在电视机维修中的人身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首先我们来认识几种“地”:“热地”是指和交流电网直接或间接相连接的区域;“冷地”则是指没有和电网连接在一起的区域;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它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端;保护“地”是在Ⅰ类电器设备中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电源接线方式,它的一端接用电器的外壳,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220V的民用交流电采用双线传输,其中的一条线是与大地相连接的,我们称之为“零线”;另一条线称为“相线”,俗称“火线”。所以人站在地上,与大地相连,相当于已经接上了交流电的“零线”,如果人再触及“热地”区域,电网的另一端就会接入人体,从而就会有电流流过人体,造成触电事故。显然,在维修中人体如果接触这种电源的底板“地”,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因此需要把热地与市电隔离开来,隔离需要使用1:1的隔变压器,这种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绕组数相同,不会对输入电压升压或降压。
        其中Y电容的作用是减少电磁干扰即EMC,具体说是减少EMC的共模干扰。它和开关电源的初极X电容电感组成的各种滤波器起的都是EMC的作用。但你在开关电源的拓扑中是看不到他们的影子的,他们的大体意思是减少对电网和空间的电磁干扰,就像你想活在世上别人也要活一样,电子设备之间也不能互相干扰造成谁都没法工作。

网友B:
热地 就是高压地,冷地 就是低压地。:victory:

网友B:
请指教!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