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流镜的问题。请看电路。

楼主(2010-04-03):
请教各位大牛,这个Q61和Q51,Q51等等组成的电流镜是怎么工作的。Q58和Q54一开始是怎么导通的呢?

网友A:
楼主这图是温度保护电路?
Q0是干嘛的?

网友B:
这是一个self bias current mirro. 似乎电路没画全,少了个启动电路。 电流由Q0输出。这种结构的current mirror有个好处,负反馈环路增益比较大,这样PSRR会比较好。 Q54,Q55好象是个CURRENT OK 的逻辑信号。

网友C(2010-06-26):
LZ 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呀、、

网友D:
现在主流都是CMOS,楼主怎么还是BJT呀,真牛

网友E(2010-12-30):
这个应该是开关电源中驱动功率管的驱动电路

网友F(2011-04-18):
听哥给你分析下,
Q51,Q52,Q57,Q58是带隙电压源的核心电路。Vout=Vbe_Q56+R26/R27*KT/q*ln(4);
Q58,Q61,R34构成了启动电路,因为核心电路是个双稳态电路,需要启动到有电压输出的那个工作点;
Q54,R26是核心电路的射随器;
Q55,Q63镜像输出电流;
Q62相当于电阻,Q63镜像的输出电流在其上得到电压;
V1脉冲输出使能;
Q0没用,多余的;
参见《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sansen,p464;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双极型晶体管电流镜基本原理,不解释。
第二个问题也比较弱,我也不解释。

网友G(2011-06-24):
p464 没有啊,小弟不才,刚入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