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咪头问题

楼主(2010-04-03):
上次看到下面这个帖子说的咪头问题:
************************************************************
zb750323https://bbs.21ic.com/icview-56744-1-1.html奇怪的咪头问题咪头
四层板,咪头通过两个过孔在背面焊接,咪头的两个焊盘边缘的距离很近,大概只有6mil,咪头的负级和铺地层紧密相连接。

现象:生产500台机器,有200多台录音音量小,解决办法,在咪头的焊点上加点锡,加锡的时候,烙铁有意多停留1到2秒钟,可解决80%的录音音量小的现象,剩余20%再用烙铁重新融化咪头焊点,基本上可全部解决录音小的问题。通过此方法解决的机器有小部分过一两天再测,录音音量又小了,于是又加锡,问题又解决。

分析:要说200台录音小的问题都是焊接不良引起的,这种可能性非常小,焊接工都是有几年的工作经验者,为什么加锡却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而且还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问题:1、咪头焊盘离得太近,会不会造成录音信号的衰减?
      2、咪头的负极和铺地层紧密相连,会不会造成信号的衰减?
      3、对此现象你有什么改善的建议吗?

************************************************************

我遇到的问题和这个问题类似,驻极体电容式麦克风,焊接看不出问题,但是录音小,有的用烙铁重焊一下就好了,我认为这个不是焊接的问题,但是录音小的咪头我用咪头测试仪测了,灵敏度和电流都正常。拆了咪头也看不出所以然,很奇怪。
同时呼叫zb750323,聆听教诲,我QQ:530659965.

现在的情况是每天有一两个台机器因为咪头问题录音小,坏频率0.3%。最坏的情况是1.7%。很恼火。
      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此致!
      敬礼!

                                                                                        果子

网友A:
估计是焊接后周围温度升高了,导致放大系数增加,当温度下降后,放大系数又下降了,所以出现了你所说的现象

楼主:
那岂不是所有的咪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焊盘离地线距离太近,中间有松香造成的?驻极体内部有MOS管,阻抗极高。

楼主:
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C:
增加咪头后端的放大倍数,一般是40dB为好...

网友D(2013-05-09):
可能问题出在你主板的材质或焊接所用焊锡助焊剂上,绝缘阻抗过低,这种现象在天气比较潮湿出容易出现,即有可能部分主板或焊锡周围残留松香有受潮的可能性,排除方法:将焊盘间的松香去除,并使用洗板水擦干净试试,如果改善就说明你所用的锡丝不怎么好,反之则要去分板主板的板材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D:
或者使用恒温烤箱将不良品烘烤2~4H后再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