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流镜,请看电路

楼主(2010-04-03):
Q61与Q52,Q51等组成镜像电流源,但感觉一开始的时候,Q58应该是截止的吧!那他们是怎么启动工作的?Q54和Q58也类似,那样Q55和Q53组成的电流镜也不能工作了。但实际上这个电路可以正常提供偏执电流。
请教一下各位。初学者,懂的太少,见笑。

网友:
自偏置的电流源 利用Q63为有源负载  一般需要启动电路
不过还要Q54 55 R26这一路干嘛 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