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汇编,请教一个51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0-04-03):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dptr,#table
       mov     a,#00h
             mov     r1,#16
loop:     mov     r2,a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ay
      mov                a,r2
       inc     a
           djnz     r1,loop
       ljmp     main
delay:    mov                 r3,#200
dl1:     mov     r5,#10
dl:      mov                r4,#250
         djnz     r4,$
     djnz                  r5,dl
       djnz      r3,dl1
      ret

table:     db 0fh,01eh,02dh,03ch,4bh
            db 05ah,069h,78h,87h,96h
                         db 0a5h,0b4h,0c3h,0d2h,0e1h ,0f0h
        end
这段程序在我的板上不能运行。但是把程序地址改成org  0300h它就能在我板上运行。
请问是什么问题?

我的学习板是买来的。用ISP下载到系统板里运行,我只是改了下main的开始地址。结果就不一样,一个8个灯按表中的数亮起,而另外一个则不能运行。

谢谢各位的解答。
我的芯片是AT89S51,昨天去百度了下,结果发现有些人有出现过不稳定的现象,昨天一不小心下载的时候用52的下载,结果,可以正常运行了,汗~被它玩死了。

网友A:
你别想一口就吃成胖子,推荐《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

楼主:
你别想一口就吃成胖子,推荐《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
引用 网友A:

嗯~确实急了点!
板子不是自己做的。电路都是现成的。我只是想用表点亮灯P1端口8个灯,用数据表控制显示方式。程序已经自己写出来了。你看看就知道里面还有很多欠缺,其它高深的我也没指望能理解多少,只是想知道那个程序地址从30H改到300H为什么就不一样? 是板子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如果知道,告诉我好么?
2# NE5532

网友A:
你如果不指望知道高深的东西,我劝你就此离开这个行业了,抑或是只把他当成饭后消遣的娱乐好了。一个真正的工程师应该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建筑自己的工程大厦,你把我推荐的那篇**看完,如果还有问题,我才答你。

网友B:
不要打击人家初学者,:D

网友A:
呵呵,我可没打击初学者哈,我是直接把我做了7年单片机的精华放到他面前了,会不会品尝,就看自己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推荐的是你写的书?或者是经验之谈?论坛里可有?

网友A:
是我写的**,可以GOOGLE一下,实在找不到下载就找我要soundman@sohu.com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刚才搜了一下,汗颜!没搜到!谢谢:zy_spa@126.com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已经在你的博客中下载了!

网友A:
11L文件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NE5532给你的建议:看看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就你现在这点写代码的能力好像那篇**对你没有一点价值!!!!!!!!!!!!!!在此希望那些前辈在给新手指点的时候别动不动就怎么怎么样!毕竟新手的起点很低,也许远达不到你们的想象的水平和基础!就像要玩5532,也许都还需要点基础呢!!!!!!!!;P

网友A:
呃~~!被打击了,不过15L说中了我正在策划的另一篇**——和新手谈如何写自己的第一个程序,这篇的门槛更低,更详细。

楼主:
嗯,是啊。 14# taishandadi

楼主:
我就是用ISP下到板子上的。可是结果就是不一样。 16# taishandadi

楼主:
你如果不指望知道高深的东西,我劝你就此离开这个行业了,抑或是只把他当成饭后消遣的娱乐好了。一个真正的工程师应该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建筑自己的工程大厦,你把我推荐的那篇**看完,如果还有问题,我才答你。 ...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不具备到看高深东西的程度。目前是想把这个简单的问题解决,连简单的都还不会就更不用说更高深的。我只是希望目前能得到一个新手能看得懂的答案。
谢谢你哈,我会去看看那**的。

网友A:
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程序对你来说太复杂,就应该转去做更简单的程序,比如在某个端口产生一个方波,闪烁一个LED之类,像我们用了很多年单片机的,遇到一种新的机型时候也是这样开始去认识的。

楼主:
这个程序是我自己写的。单个灯的我已经成功。
这个程序我试过了,下载到板上可以用,就是程序地址变了效果不一样。
main从30H 开始,灯不会亮,但是main从300H开始可以!
23# NE5532

网友D:
这也叫初学者?

网友A:
编译有没有报错或者警告?软件仿真看main能不能跳过去?

楼主:
编译正常
编译系统程序运行正常。
P1端口有输出。输出也正常。

26# NE5532

楼主:
嗯~是初学。这个学期才开的课。
25# rohoboam

网友E(2010-06-14):
回复 网友A:
这哥在装 B 人家是不懂才来问你 你说这话有什么用 搞的像高手似的

网友F:
淡定,有事说事,不要搞人身攻击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