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8做电机控制开发

楼主(2010-04-03):
大侠们,现在用ST8做电机控制开发时碰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特此请教。

要控制的是直流无刷电机。当然了,要采用PWM控制方式。现在碰到的问题就出在PWM这一块。关于PWM的几点重要设置如下:1.TIM11_CCR没有设置成预装载。2.采用的是PWM互补输出。

碰到的现象是:正常情况下,PID调节中动态调节TIM11_CCR,使得转速稳定,没有任何问题。但电机停转时,停掉PID,给TIM11_CCR一个固定值,让其产生一个向上的力矩和负载重力平衡。但不管怎么调整这个值,电机不仅没停,还会一直带着负载向上转。此时,用示波器观测PWM波形,发现占空比和TIM11_CCR实际值不一致。例如,示波器看到占空比为20%, TIM11_CCR实际是50(对应占空比5%)。

不知道在设置PWM这一块时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 PWM这一块,ST8的数据手册讲得实在不怎么清楚。

网友A:
源码区有很多这方面论文,建议楼主去看看

楼主:
源码区在哪里?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么配置互补的?我的只有正相输出,,反相只是固定电平

楼主(2010-05-11):
RE  4楼:

把端口PB1 PB2 PB3 设置成映射功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