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上升沿触发它的触发电压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0-04-03):
上升沿触发它的触发电压是如何定义的?是不是要达到VCC的90%才会触发?比如说TTL电平,是不是要5*90%=4.5V以上才算有一个触发呢?

网友A:
问这个干吗

网友B:
好像还有个时间要求吧

网友C:
TTL我记得是2V左右吧,CMOS的要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排除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这么一说?

网友D:
这个应该看一下你用的芯片的具体的时序要求

网友E:
datasheet 上没有吗

楼主:
要这个明确的定义

网友F:
应该是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一个变化过程,高/低电平的定义一般datasheet 都有.
这个,还需要一个时间,一般是几个CLK.

网友C:
有些IC对边沿陡峭程度比较敏感,如果是单片机的话一般都是由采样电路实现的,对边沿不敏感

网友F:
高/低电平的定义这边有MPC89E51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