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LNK306非隔离开关电源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2010-04-03):
这图目的是想设计成:发光二极管恒流驱动器
但目前问题是当我通电调试时负载发光二极管组一闪一闪。当我把示波器的地接到LNK306的S端,探极接到LNK306的BP端想测量时发现电路能正常工作了,输出恒流400mA,但是当我把示波器的探极拿掉后还是一样一闪一闪。
小弟分不多。谁能帮我解决我只能给得起这个分数啊。谢谢各位帮忙啦。希望能更深一步的交流。本人QQ:260478252    如有意交流的朋友,加好友时带上一句,21IC论坛的朋友

楼主:
已经调试成功,只是要将输出的R5电阻值提高一点点。就是恒流这块的电流设定值减小到330mA时就可以工作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减小电流设定值就可以。超过了为什么会出现输出时有时无的现象!!!

网友A:
加个下拉处理就应该可以解决了。

楼主:
在哪里加下拉处理?

网友B:
是按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及参数吗?注意你的电路参数, 也许需要调整一下。你最好贴出完整的原理图

楼主:
参数图当中都有了呀。就是前面的整流跟EMI没有``

网友C:
电流大了LED闪  减小电流就正常 并且可以恒流 直接说明了是输出电流不够才会闪撒。

为什么会输出电流,把输入电容就是C1 C2 弄大点试下,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D:
这个方案还在用,太贵了,我有个芯片,不知道感不感兴趣,启达的,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QQ:545389346,可恒压,恒流,小431和光耦,电路已生产几十万了,有兴趣了解或找方案的朋友随时和我联系。

网友E:
是220输入的吗?

网友F(2013-01-22):
引用 楼主:
已经调试成功,只是要将输出的R5电阻值提高一点点。就是恒流这块的电流设定值减小到330mA时就可以工作了。 ...

考虑为LNK306自动重启。它本身最大能出360MA的峰值电流!

网友G(2017-07-27):
以下资料供参考:

完美升级替代LNK306PN,代换LNK304电源方案
XD308H: 18-600VDC超宽电压输入,输出最大电流500mA;可输出单一电压:5V,或12V,或24V。
XD308H是一款18-600V超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DC-DC转换器电源芯片,可适应12-380VAC超宽电压输入(外部加整流滤波),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00mA,内部集成全面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欠压保护,过热保护等)。 该电源芯片以较低的 BOM 成本(外围元件数目极少)方便的实现宽电压高压降压小功率电源解决方案, 广泛应用于非隔离型家电产品和工业产品等。

产品特性:
• 典型待机功耗小于40mW;
• 输出最大电流500mA;输出单一电压:5V,或12V,或24V
• 18-600VDC 超宽输入电压, ,可适应12-380VAC超宽电压输入;
• 全面的保护功能:• 过流保护(OCP)• 过温保护(OTP)• 过压保护(OVP)
• SOP8贴片封装;

网友H(2017-09-05):
引用 网友G:
以下资料供参考:

完美升级替代LNK306PN,代换LNK304电源方案

这个芯片用过吗?效果如何,成本大约多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案还在用,太贵了,我有个芯片,不知道感不感兴趣,启达的,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QQ:545389346,可恒 ...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大约成本多少?隔离还是非隔离?

网友I:
会不会是S端和BP端接的电容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