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67焊接回来

楼主(2010-04-03):
大侠们好!
小弟的DM6467实验板 刚焊接了2块,拿回来单独测电源发现两块的电源模块输出均正常,但其中有一块的1.2V与CPU_1.2V通过跳线连接后(为保险起见,设计时将电源模块的输出与CPU_1.2V之间加一跳线帽),电压变为0.19V,加电前CPU_1.2V对地电阻60欧,请问问题有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呢???

另一块工作正常的板子,CPU_1.2V对地电阻49欧。恳请赐教!

网友A:
呵呵,可能现在搞6467的还不多吧。
这个是我的。还有几款底板。

网友B:
6467零售得多少钱?你们都是啥单位的?真有钱.羡慕!

网友A:
6467并不贵。

楼主:
总结:1.2V电源模块有问题,输出功率达不到要求,导致一加负载,电压就被拉低!

网友A:
能输出8A左右吗?

网友B:
用这板子做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