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刚接触PSOC.请问PSOC和单片机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04-03):
学过51,avr。现在刚刚接触PSOC.请问PSOC和单片机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PSoC 是一种对于标准的“全数字式”微控制器设计、纯粹的模拟设计以及介乎此二者之间的所有设计而言具有同等的高适用性的器件,是一种具有极端灵活且完全可编程的混合信号SOC 的基本原理的全新一代器件。

网友A:
赛普拉斯的PSoC(TM)混合信号阵列是可编程的片上系统(SOC),其集成了微控制器以及嵌入式系统中通常围绕微控制器周围的模拟及数字组件。

网友B:
我想 你比较熟悉一般MCU的开发流程..而psoc的开发环境里面有很多用户模块,比如I2C SPI... 这些用户模块一般MCU编写的时候,需要自己写时序,写底层代码,而PSOC已经写好了这些函数,只需调用相应的API函数 就可以,省了写这些code的时间.. 这个是最明显的区别,还有很多很多特色...当然PSOC芯片有它的优点 也有缺点.......

网友C:
最直接的感受是不用操作底层寄存器,除非你需要改变某个设置;你还可以配置芯片内部模块。还是比较方便容易上手的。

网友D:
好多高手都回的很专业,我就回一个简单的,呵呵,PSoC就是单片机+外围电路(比如比较其,定时器,滤波器AD,DA等等)

网友E:
版主真是一语点破天机啊

网友F:
PSoC = Programmable + SoC;
其开发流程也是如此,比普通SoC的开发流程多了一步。
就是配置芯片外围的功能。十分灵活。

网友G:
但是现在很多MCU也是有带外围电路啊(CMP、TIMER、AD、IIC、SPI等)。而且估计价格和功耗上面比其他MCU也不一定有多少优势?是这些模块的性能上的差异吗??假如真的SOC的话,个人觉得应该把模块整合,比如说蓝牙、RFID、、、、不是太了解PSOC。也想了解了解。

网友F:
PSOC有很多自己的优点,你可以咨询当地的FAE

网友G:
(⊙o⊙)那么麻烦,只想先了解一下而已。那干脆不玩这个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区别是,1.集成的外围电路2.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都是可以编程配置的,他的内部是基本的模块,是可以根据需要配置的,类似于CPLD,只不过和CPLD有模拟功能和CPU等。

网友D:
PSOC有很多自己的优点,你可以咨询当地的FAE
引用 网友F:

确实。

网友D:
回复 网友G:
用起来挺简单的,你可以下载一个软件试试

网友D:
PSoC = Programmable + SoC;
其开发流程也是如此,比普通SoC的开发流程多了一步。
就是配置芯片外围的功能。十分灵活。
引用 网友F:

看似比普通流程多了一步,其实在开发时间上更缩短了,因为实现和修改设计都很方便,楼主可以看一下视频教程或者网络研讨会什么的,都有介绍

网友H:
8楼的说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