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xp下的smb服务器被写保护了,如何解决?

楼主(2010-04-03):
smb原本一直是可以进行复制 粘贴操作的,我只是通过虚拟机建立了smb服务器 这样可以和xp进行交换 , 并没有像网上说的那样在smb.conf里配置,但是现在smb被写保护了,只能进行读操作,其他都不行,请高手帮忙

网友A:
1.请先描述一下你目前是如何设置samba达到xp和虚拟机之间的共享的?
2.最好修改一下smb.conf,把某个账户的读写权限打开,然后service smb restart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