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IAR 编译怎么产生HEX文件

楼主(2010-04-03):
IAR 编译怎么产生HEX文件,目前产生的是d51
来自 2楼

网友A:
1.在右侧的workspace中,选中你的project
2.菜单中project -> option -> link
3.在format中选other,然后是intel格式。
4.output file选中override default,把d90后缀改成hex
我用的是5.11版,或者你用google搜索

网友B:
IAR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一个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D:
IAR是什么东西?
引用 网友B:
:L

网友E:
linker-->Extra options
Use command line options

网友F:
我是新手,IAR俺不懂!

网友G:
个人感觉IAR还是很好用的一个IDE环境哦。。大部分的设置,都在project -> option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