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这样的要求需要用到定时器吗

楼主(2010-04-03):
有个任务,我想这么做:每隔1s检测一次IO口,这样的话是不是要用到定时器?
如果在编程的时候用个delay函数是不是也可以做到?

网友A:
恩,最好用定时器比较好

网友B:
准确度要求高的话还是使用定时器吧

网友C:
用定时器和延时函数都可以

网友D:
最好用定时器

楼主:
没什么特别的精度要求,还是用个delay省事些

网友E:
当然是用定时器来获得时标,除非你的单片机什么都不干只处理这个。

网友F:
任务简单就是delay(),复杂就是定时器

网友G:
用定时器的话也要考虑到系统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