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有多少

楼主(2010-04-04):
外部用32.768,做定时的话精度有多少?

楼主:
用的69P55A的芯片

网友A:
这个得看频率差多少了

网友B:
一般可以通过匹配电容来微调

网友C:
你用的多大的电容?Tmer1选多少之类的?

楼主:
一般可以通过匹配电容来微调
引用 网友B:
嗯,我知道

楼主:
你用的多大的电容?Tmer1选多少之类的?
引用 网友C:
10p的电容,Tmer1选用2.048k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大约24小时会差几秒?

网友D:
如果你的32.768kHz晶振精准度为100ppm, 则代表10000秒相差1秒。
24小时大约86400秒,那么就会相差8秒。
这个最主要看你32.768kHz的精准度

网友E:
如果你的32.768kHz晶振精准度为100ppm, 则代表10000秒相差1秒。
24小时大约86400秒,那么就会相差8秒。
这个最主要看你32.768kHz的精准度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弟回复的已经很详细的.请参考!

楼主:
如果你的32.768kHz晶振精准度为100ppm, 则代表10000秒相差1秒。
24小时大约86400秒,那么就会相差8秒。
这个最主要看你32.768kHz的精准度
引用 网友D:
多谢多谢,明白多了

网友F:
任何振荡器都有误差,调整外部的匹配电容进行微调.而不是调整程序

网友F:
因为批量生产的时候,一批次的IC及振荡器偏差大致基本一致

楼主:
因为批量生产的时候,一批次的IC及振荡器偏差大致基本一致
引用 网友F:
哦,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