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显卡固态电容能否更换为普通电解电容

楼主(2010-04-04):
上次电脑拆开的时候发现固态电容爆了三个,还能够正常工作,前天电脑突然花屏很严重,再次拆开发现显卡电容爆了四个了。网络上面说这些电容可以自己更换,于是昨天趁着周末去电脑城买电容,转悠了半天在福州也没有发现固态电容的,没有办法就只好买几个普通的电解电容回来更换,但是更换后发现电脑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显示器根本就没有接受到信号了。故想问问到底普通电解电容能否使用在本来使用固态电容的显卡上面,小鸟自己个人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盼解答,谢谢!

网友A:
什么显卡?
固态电容也会爆???

显卡的核心电流极大(高端的比CPU还厉害得多),所以对电容的ESR(内阻)有严格要求,不是随便找个换上去就行的哦~

网友B:
电熔爆了开关控制器的输出峰值会失控,估计你的芯片已经吹了,换块卡吧。
另:显卡上一般用高频DC-DC,频率很高,必须用Low-ESR电容,也就是低串阻电解,固态最好,否则就找所谓的高频低阻电容,普通电容接着会爆!

网友C:
没错,现在显卡功耗大,受尺寸限制,DC/DC的频率都很高,对ESR要求也很高,你那电容可能就是ESR不怎么地发热厉害爆掉的,换普通电容,根本就没滤波效果。

网友D:
买不到,可以从主板上拆

网友E:
什么显卡?
固态电容也会爆???

显卡的核心电流极大(高端的比CPU还厉害得多),所以对电容的ESR(内阻)有严格要求,不是随便找个换上去就行的哦~ ...
引用 网友A:

严重同意, 怀疑是假的固态电容!

网友F:
用两倍或者三倍个数的电解电容加上去试试。
反正装在机箱里,样子丑点也没关系。
固态电容的ESR都是5~10m ohm级别的。

楼主:
哎   别提了  昂达的7300GT  也装了三年多了,现在没有钱换板卡啊,看样子我还要到网上购买电容了,我说怎么就没有效果啊  希望芯片没有坏吧,不然就惨了。
看样子昂达显卡的质量不是很好,我一个同学跟我配的一个牌子,两个人电脑配好后就一直有偶尔蓝屏的现象,后来搬回家搬运时候显卡弄坏了,换了个就很少蓝屏了
看样子被JS了   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昨天买了电容,等寄过来了再试试看,希望有用,上帝保佑!

网友G:
电脑城修主板的店报废主板多的是,拆几个焊上去不就完了

楼主:
板坏了,装上无效,悲……哀……啊

网友H:
嘿嘿 我换过5-6块板的电容是用三洋的都可以正常工作,电容的耐压值都比原来的要高点。建议你把板上同类型的全部换掉,你看起来好的,未必就是好的。

网友I:
都工作三年了,也该换了,呵

网友J:
我换过普通电容,可以用的。像楼主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芯片已经坏掉。其实有很多所谓的固态电容也是假的。就是普通电解电容加个塑料底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