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中模拟地和数字地有啥区别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04):
模拟地是模拟电路的接地引脚,数字地是数字电路的接地引脚。在2812中的模拟地是A/D部分的接地引脚。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模拟地和数字地是需要隔离开来的,因为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中的电流都是经过地形成回路的,模拟和数字分割开来以防止高频的数字信号对低频的模拟信号产生干扰或模拟与数字电源之间的干扰。最终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电感单点连接,以构成整个系统等势地平面。

网友B:
2楼解释的好详细啊

楼主:
解释的很清楚啊,谢谢了啊

网友C:
知道概念,但是不是很详细,二楼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