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0-04-04):
求低功耗单片机,电压小于1.2v,16x2lcd驱动,rom大于8kx8,

网友A:
有能工作在1.2V的单片机?

网友:
电压满足不了,但是别的方面Microchip大把的,参考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param=en022838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能工作在1.0的。

正常工作电压是1.5

查询中颖的芯片

网友C:
呵呵自问自答

好方法

网友D:
c8051f9xx(含dc-dc电路)
0.9v

不带16x2lcd驱动

网友E:
c8051f9xx(含dc-dc电路)
0.9v

不带16x2lcd驱动
引用 网友D:

C8051在工作电压上确实是独一无二

网友F:
freescale 的也是工作电压达不到1.2v的要求,别的可以达到要求。请参看WWW.FREESCALE.com.cn  MC9S08LL16的规格

网友G:
C8051F921/901系列,可以0.9v供电,可以使用单节纽扣电池.功耗绝对能算是目前MCU界最低的一颗
我这里有它的SPEC,你要的话,可以加我QQ  184153169

网友:
楼主,我们公司有,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有联系方式吗?可以工作在1.1v下的低功耗单片机。。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加我qq36315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