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IM问题

楼主(2010-04-04):
各位大虾,我在用SWIM DEBUG 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
error:swim prog error[42004]:memory write error
怎么解决?????

网友A:
用的啥仿真器?
一般可以把芯片擦除一下来解决。
如EP868的芯片复生功能。

楼主:
用的是客户提供的三合一评估板之一个SWIM下载板,目标板是自己画的一个PCB,之前用过可以的。换一个新的MCU,情况仍然存在。

网友B:
用STVP读一下你要调试的MCU的“OptionBytes”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了,SMT8技术手册上VCAP的电容为4700P,太小一点,导致内部工作电压不稳定,所以会出现error:swim prog error[42004]:memory write error,把VCAP的电容改为1U,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手册上建议VCAP的电容是470nF至3300nF。

网友A:
呵呵,相差10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