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大数据量传输(800mbit/s)时管脚如何分配

楼主(2010-04-04):
ALTER的fpga中有这样一段话,
BANK1,2到BANK5,6适合大数据量传输,
BANK3,4到BANK7,8适合做控制信号。

请问数据量传输要多大时才要考虑用BANK1,2到BANK5,6?
我们的数据量为800mbit/s,是否必须用BANK1,2到BANK5,6这样的方式传输?能否用BANK3,4传输到BANK5,6?

网友A:
BANK1\2\5\6适合大数据量传输的原因是这几个BANK支持LVDS之类的高速接口

楼主:
BANK1\2\5\6适合大数据量传输的原因是这几个BANK支持LVDS之类的高速接口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不用LVDS,那么,可以不考虑是用那个bank传数据量!?

网友B:
800mbit/s,连PCIE×1的速度还没有达到,可以随意安排管脚的,不用考虑那么多。
另外,“BANK1,2到BANK5,6适合大数据量传输,BANK3,4到BANK7,8适合做控制信号”并不是LVDS的关系,而是ALTERA FPGA内部结构的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指点

网友C:
4楼说得好

网友C:
2楼的回去再学习学习

网友D:
所谓那些bank适合干什么是由不同厂家芯片的内部结构决定的,即数据流是从上而下或者是从左向右,如果数据的随路时钟是800M的话,需要用专门的IO绑定,使用serdes降速,altera能在内部跑800M的FPGA据我所知还没有,最新的S4据客服说是能跑600M,不过还没有验证过

网友E:
altera没深入研究,xlinx的逻辑跑800M的恐怕得用virtex-6了,
virtex-5跑700MHz没问题,virtex-6理论上可以跑到1.1GHz(测试工程为深度为64的异步fifo)
这些是高级应用了,不是写仅仅VHDL就能做到的

网友F(2010-06-09):
厉害!!!!FPGA逻辑700Mhz。

现在使用FPGA做项目逻辑跑250MHz以上都不很多。内部逻辑根本不可能跑那么高!   V5的DSP48E是硬核最快也只有550M。

800Mbps的数据量是串行还是并行,并行是几根线? 如果一根线那么普通IO是不行了,只能采用serdes或是LVDS了。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都没说清楚每个Io要跑多少速率。况且IO能跑几百M也意义不大,因为内部逻辑跑不了那么快

网友G(2010-07-20):
看楼上说一般的FPGA跑几百M都吃力啊,那如果我想做个800MHz采样率的系统就得用很高级的FPGA了?

网友H:
同意8楼的,其实这只是一种理想运用罢了,如果一个系统很复杂,你的IO受限,不仅是控制用BANK,连普通的配置脚你都会将其复用进去。也就是你怎么用影响不是很大,软件会做时序分析,时序OK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