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贴片元件的教程(图解版)非常实用

楼主(2010-04-04):
刚想焊了几块0603的贴片板子,找啊找,终于找到这份教程,非常好,照着做很轻松就搞定了,不用太多的工具,很好的焊接方法。
[http://hifi.1.bname.us/data_cwg/HanJieJiaoChen.pdf]

网友A:
谢谢楼主已经下载,非常感谢

网友B:
电容的焊接工艺不敢恭维。IC还行。

网友C:
确实不敢恭维,方法明显错误,出来的效果也...

网友D:
stm32那种100脚的qfgp的封装怎么焊才好啊?
怕怕???

网友E:
QFP封装是最好焊的了,不管多密的管脚,拖一拖搞定……
你搜“拖焊”看一下即可

网友F:
楼主,那板子焊的真丑!
我说实话

网友G:
两脚的我的经验是先给一个焊盘上锡,放平后焊好再焊另一个,这样能焊平。两个焊盘都有锡那是返工,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E:
两脚的,一般是用烙铁头粘点锡,粘起元件,往焊盘上大致一放,然后用焊锡丝把它按趴下,接着焊锡丝在两头各点一下,烙铁头再拖走……元件自然就会在熔化焊锡张力的作用下摆得整整齐齐的

烙铁头最好用刀型的,焊锡丝最好是直径1mm的(看中的是硬度),熟练的话两秒钟可以焊3个。

网友H:
万一芯片中央有需要散热的PAD怎么办!?

网友I:
这个技术一般般

网友J:
不可如此焊接。
1)焊接贴片,如是管脚密集的器件,如QFP,SOP封装的器件,最好还是换用刀型烙铁头,方便拖焊与刮锡;
2)0603、0805等器件焊接时,应先在其中的一个焊盘上少量上锡,先焊上一端后,再给另一侧上锡;
3)贴片元件焊接,如是对高密度管脚器件,最好使用表贴焊剂,否则极易造成管脚粘连。
4)楼主所传文件中,多数焊点外形不美观是其一,“鼓包”状的焊点也不能称之为良好的焊点,浸润良好的焊点在器件与焊盘间会收缩成一定的弧度,这与焊接温度、焊料的选择与用量、焊盘表面与器件管脚的氧化情况等都有关系;
5)楼主还不如到网上去找找人家职校讲师做的电子元器件焊接视频,比你搜来的偏方要好多了。

网友K:
看上去不爽

网友L:
用刀头的应该可以焊啊

网友M:
焊的不怎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