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电源5V的,能当做普通的电源适配器吗?

楼主(2010-04-04):
手机充电器电源5V的,能当做普通的电源适配器吗?
一般普通的电源适配器是6V,9V,12V的,现在我有5V的手机充电器电源,能用做ic的供电电源吗?省的的用4节1.5V的电池。

网友A:
看手机充电器上面电流大小,一般的也就五六百毫安,看你的负载多大,计算下,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楼主:
我用过了,可以用的

网友B(2010-08-16):
可是怎么将5v的电源改装成9v或者6v的呢 怎么让输出电流更大些~~~

网友C:
回复 网友B:
DC-DC

网友D:
不同充电器不一样,有的是输出交流电压的

网友E:
一般能用  我用过 给单片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