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

楼主(2010-04-04):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2
void uart0_rx_isr(void)                      //接收模块
{
Data = UDR;                    //从电脑接受数据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UDR = Data;      //将该数据发送给电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调试   具体使用根据实际要求编写, 如果不要发送给电脑就删除此句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void int0_isr(void)
{
PORTA = 0x01;                //中断0的函数体,在此写入INT0触发后要做的事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3
void int1_isr(void)
{
PORTA = 0x02;           //中断1的函数体,在此写入INT1触发后要做的事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2_isr:19
void int2_isr(void)
{
PORTA = 0x04;          //中断2的函数体,在此写入INT2触发后要做的事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2
}
请问#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一个数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iccavr中的。

网友A:
是一个编译器的关键字声明,生命这个函数是一个中断服务函数,后面跟的数字是中断向量号。

网友B:
这个什么程序?看着比较困难

网友C:
这么快就结了啊

网友D(2015-03-09):
中断的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