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路板时如何减小电源的体积

楼主(2010-04-04):
要把电路板画的很薄,如何减小电源的体积

网友A:
电路板是不用你画的很薄的,只要你要求制作厂家选用薄的材料做就好了。
估计楼主是想做超薄的电源吧,主要是解决器件的体积,如用小体积电容多个并联、变压器用平面式等等,参考一下我上次关于超薄适配器应用的演讲稿,那有具体讲述。

网友B:
变压器和电容的高度最高了.
用平面变压器,电容横卧或者用贴片的电容.
其他零件没什么了,都是用的贴片.

网友C:
这方法可能要把你的板子和你的外壳亮出来才好说,我以前做过一种方法就是把电源模块的某些部分单独制作一小板,横竖插进去。比如你的外壳允许下的话可以直接竖插,板子高度也就一大点的电容高度,

网友D:
减小电源的体积,就是提高电源的频率,频率越高体积越小。

楼主(2010-06-30):
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可否告知大家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E:
这位楼主有意思,吊大家胃口

网友A:
哈哈,希望每个解决问题的朋友都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F:
在消费类电子行业现在PMU可以完全达到要求,体积小,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