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报错问题

楼主(2010-04-04):
如下图,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哪里错了,超级郁闷。

楼主:
用的是ICCAVR7.16

网友A:
单击那个错误,找到报错的那条程序,看看报错的那条的前一条是什么

网友B:
这种错一般不在报错本地,检查附近,比如括号,宏,伪定义等。

楼主:
谢谢各位!在我上的图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错要么就在第15行“#define EN_lOw (PORTC&=~(1<<1))”
要么就在第16行“_flash uchar hanzi[]= ”
可这两行的编写我都觉得没错啊,可能是我功底浅了,还请大侠们再帮我看看。

网友B:
不涉及保密的话,你就都发上来吧。

网友A:
问题应该出在了“_flash”这个修饰关键字上,ICCAVR应该用const吧,用flash也行,但不能_flash

楼主:
补充

谢谢ShakaLeo,及NE5532
我把 _flash   改为   const 后就好了。但改为 flash  不行,不知为何。

网友A:
改为flash不行,是编译报错还是达不到预期目的啊
我刚才试了一下貌似没有问题,不过我的ICC版本是6.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