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4-04):
如何驱动大电流的步进电机?

假如步进电机的电流为8A,假如不用专门的驱动器,有什么办法可以驱动呢?有专用的芯片吗?或者能不能自己弄一个驱动电路呢?但是能不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呢?

请教请教了!!

网友A:
其实你的问题应该是这么小的电流怎么办,因为步进电机的电流驱动需要是斩波稳流,如果不加控制,很快就冲上去了。建议你用专用的芯片做斩波稳流。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也觉得是这样,只是专用的芯片的最高电压仍然不能满足要求。。假如步进电机的驱动电压要是50V,电流为7A,我就找不到适当的芯片了。。除非是用驱动器。。但是我想自己设计驱动电路。。所以才不知道怎样才得到满足要求的电路

网友A:
电压太高,就只有自己上驱动器做了,原理还是斩波稳流。

楼主:
现在问题是怎么做呢?
因为完全没有开发经验,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懂

其实我想驱动86系列的步进电机,我本来用的是TH6064B驱动芯片的,但是后来发现虽然TH6064B的最高驱动电压为50v,但是网上很多人都说最好不要超过42V,而86系列的步进电机的驱动电压偏偏最好为50V,这才让我郁闷···

除了TH6064芯片外,大家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或者不用集成芯片,就靠自己设计的外围电路,能实现吗?

就是说,如果要设计成以50V的电压驱动86系列的步进电机,大家会怎么设计呢?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给点提示,最好有具体的方法(专用驱动器、集成芯片,还是自己设计外围驱动电路)

楼主:
回去看看6楼的芯片,谢谢咯

网友B:
两点建议:

1、对于大电流步进电机,最好使用专门驱动器,不管是外购还是自己做这都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因为要牵扯到耐压、保护、速度、散热等一系列问题,体积肯定不会很小。
2、如果电机转速低于300转/分,40V电压驱动86电机应该不是问题,这个速度下影响电机电流的主要因素就是绕组电感。

楼主:
很好,又学到了新的东西了~~!~
谢谢,回去看看专用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