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2个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发声,高手帮我看看吧

楼主(2010-04-04):
同时用两个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发声,定时器0控制频率,定时器1控制同个频率持续的时间,间隔300ms依次输出1,10,50,100,200,400,800,1k(hz)的方波。
原题上面的,
但是我写出来的是间隔1S,频率和上面反这的,而且只能输出7种频率,1HZ的没有。
改一下i或者y的值就出错,有高手帮我改改程序吗?我想了很长时间也写不出来啊

只能输出1S程序才不会乱,而且掉了一个1Hz的频率不响,只有输出7种频率,每种持续1秒。

#include<reg52.h>
sbit SPK=P2^0;
unsigned int x,y;
unsigned char i=0;
code unsigned int tab[]={20,25,50,100,200,400,2000,20000};     //频率表
void main()
{
   TMOD=0x11;                                  //选择定时器0和1工作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给定时器0赋初值 50微秒

    TH1=(65535-50)/256;
   TL1=(65535-50)%256;                   //给定时器1赋初值 50微秒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TR1=1;                                                 //启动定时器1

while(1);                                               //等待中断产生

}

time1 () interrupt 3       //定时器1控制时间 1S 一次
{
   TH1=(65536-50)/256;
   TL1=(65536-50)%256;
   y++;
   if (y==20000)                                 // 20000为1S
   {
    y=0;
  i++;
  if (i==8)                                         //8个频率,0-7,最后一个掉了吧
  i=0;
   }
}

time0 () interrupt 1      //定时器0控制频率
{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x++;
    if (x==tab[i])
   {
       x=0;
       SPK=!SPK;
   }
}

网友A(2013-01-28):
今天还在纠结,看了之后有思路了,谢谢,哈哈,你应该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