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雅臣书上的一个错误

楼主(2010-04-04):
这里的输入阻抗 应该是(R1//R2)//(Rbe+(1+β)Re)  这里Rbe的值可以忽略,但是Re的值仅仅为200欧姆,假设β为200,这是(1+β)Re约为40K  这个值和R2 相当 怎么可以忽略呢?

网友A:
好像确实是有点问题,我也觉得楼主的计算方法是对的。不过(1+β)Re按40K算的话,交流输入阻抗还是大于10K的。 Re比较小是为了获得较大的电压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β按100来算,那就更不得了了,那(1+β)Re 就是20K ,越小的话和前面的并联,对前面阻值影响更大,这里小的Re是为了增大电压增益是对的。

网友A:
输入阻抗10K以上,这应该是特定应用中的要求吧,不具有普遍性。如果一定要这么要求,可以适当增大Re,减小R3(820欧那个),但这样一来电压增益就降低了。

网友B:
作者也有思维定势的时候,哈哈,可惜影响不到本质,只是数字变化了一下。

网友C:
鼓励楼主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个电路设计要求输入阻抗在10K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小弟初来咋到,好多不懂得,只能多琢磨,多问了。

网友D:
楼主说的是对的,但作者提出前提条件是要求设计出大于10k的输入阻抗,作者在这里只是作一些估算而已,因此只要Tr1在电路中的放大倍数大于100,即能实现输入阻抗的设计目标。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确能实现,我算了一下,只是已经到了实现的边缘了,有点危险。没有一点理论基础的人很容易误解。这本书以实验数据说明问题的确很好。

网友E:
没有看懂LZ的意思。那个R3难道不算作输入阻抗吗?
我不清楚我理解的对不对:
Ri= 100K//22K//(Rbe+(1+β)(RE+R3)), 而并非只有RE(200R)。
如果β为100, Rbe+(1+β)1020R为100K。如果β为200的话,那就是200K。相对于22K, 100K和200K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忽略(即此电路,即使算上了,也就相当于22K//50K的电阻,超过10K应该没有问题)。此书没有看过,不清楚β到底为多少,但此电路中的三极管的β范围在70~700.

网友A:
楼上:交流通路的分析方法是遇到大容量电容视为短路,所以Re和R3的连接处就是交流通路的地。还有另一种理解方法:输入信号(交流小信号)基本不会引起R3两端的电压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R3交流接地了

网友F(2010-10-23):
这本书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