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上电复位电路

楼主(2010-04-04):
上电复位电路,电源电压为直流5V时,是保持低电平。当电源电压为不稳定的5V时,可看成交流,那么电容隔直通交,则reset为高电平时,则复位,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上电复位,在刚上电的时候电容C通过电阻R充电,RST端在充电期间会有一段时间的高电平,充满电后持续低电平。
“当电源电压为不稳定的5V时,可看成交流,那么电容隔直通交,则reset为高电平时,则复位”,这个电路没有电压检测的功能,当电源波动时(尤其是电压跌落时)RST不会为高电平。

楼主:
就是说上电后先有一段高电平(复位),然后就是稳定的低电平(正常工作)。

网友B:
这个电路只能通过RC延时提供简单的上电复位功能,不能跟踪电压变化,要跟踪,请选复位芯片。

网友C:
一句话解决你的问题:电容两边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D:
我来详细解释一下
电容两边的电压不能突变,刚上电的时候,ret端为高电平,一段时间后,电容充电完毕,ret拉低电平

网友E:
这个电路大致如楼上各位所述。

至于楼主说到的“当电源电压为不稳定的5V时,可看成交流,那么电容隔直通交,则reset为高电平时,则复位”,除了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之外,电阻也能限制电容的充放电电流,且复位电压本身也有一定的噪声容限,即算得上“高电平”时才起作用,而不是有一点电压就能起作用。

网友F:
高低电平复位

网友G:
真是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