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o脚做输出,能给另一个芯片做时钟吗?

楼主(2010-04-04):
FPGA的io脚做输出,能给另一个芯片做时钟吗?
如另一个芯片为dsp,fpga的一个IO给dsp上的视频模块提供像素时钟?

网友A:
有必要吗?时钟用别的就可以,用fpga的io口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这样的:我用FPGA接DM642的VP口,vp口设置为原始数据输入模式,用FPGA为VP口提供原始数据,所以需要FPGA输出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