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上话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0-04-04):
本人想在LCD(128 64)上画出一条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用的是描点法,不知道怎么处理时间轴平行左移的问题(画到第128列后 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大家了。

网友A:
要么整体平移,要么重新从头开始呗~

楼主:
能说下 怎么整体平移吗
  谢谢

网友B:
修改图形区首地址可以吧。

网友C:
12864怎么修改图形区首地址?

网友D:
涮屏吧,多简单.

网友E:
如果LCD控制器有这条指令的话,

网友E:
直接修改值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可能要刷整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