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教一下SWIM烧录问题

楼主(2010-04-04):
failed to download application: error: swim prog error [42004]: memory write error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

网友A:
什么情况下出现的?什么硬件?

楼主:
我用的是STM8S103K3,使用STVD在线仿真和STVP烧录都出现这种情况
谢谢的版主的关注,问题已解决了,SMT8技术手册上VCAP的电容为4700P,太小一点,导致内部工作电压不稳定,所以会出现error:swim prog error[42004]:memory write error,把VCAP的电容改为1U,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手册上建议的是470nF至3300nF。

楼主:
CEXT VCAP外部电容(1) 1MHz时0.05 ≤ ESR ≤ 0.2 Ω   470  1000 nF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网友B:
同难兄啊。。。

网友(2015-12-08):
引用 楼主:
CEXT VCAP外部电容(1) 1MHz时0.05 ≤ ESR ≤ 0.2 Ω   470  1000 nF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一点Debug就提示error[42004],请问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呢,Vcap改成1uF还是提示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