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IC周边元件放置及电容选择(以HT6809/HT6808为例)

楼主(2010-04-04):
D类功放IC周边元件放置及电容选择如果没有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将会限制D类放大器的性能或降低其可靠性。下面描述了D类放大器一些好的设计实践经验。采用HT6809/HT6808作为范例,但对所有的D类放大器而言,其基本概念是一致的。
HT6809应用原理图

      HT6808应用原理图
    HT6809/HT6808 均为模拟输入 D 类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器,在电源电压 5V,THD+N 10%,负载 4Ω 条件下,最大输出功率 3.2W × 2ch。集成了“纯数字脉冲直接式扬声器驱动电路”,呢能够直接驱动扬声器并最大程度减小脉冲输出信号失真和噪声,仔移动产品应用中,其极小的失真和噪声指标位列同类最高。产品 EMI 抑制指标大大低于FCC Class B 标准的限定值,而无需滤波网络,简化了系统设计和降低系统成本。符合原则的周边元件放置及电容的选择,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功放IC的性能。
元件放置
   将所有的元器件都放置最靠近HT6809/HT6808的地方,把耦合电容靠近D类放大器效率是很重要的,器件和电容之间任何引线的电阻或自感应都会引起效率的损失。

输入电容(C1,C2,C3,C4)
如果设计使用0.5VVDD-0.8V的电压偏置的差分源,HT6809不需要输入耦合电容。如果输入信号不是在偏置在建议的共模输入范围内,如果需要高通滤波器,或者使用单端信号源,在这些情况下则需要输入耦合电容。
对于一个转折频率为fc的高通滤波器,它的输入电阻和电容由下式决定:
fc=1/(2pRICI)

(1)

输入电容的值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认为它直接影响着电路的低频性能。无线电话中的喇叭对于低频信号通常不能较好的反应,所以在这个应用中可以把这个模块的低频频率设为转折频率。不使用输入电容会增加输出的偏移。下式用来求解输入电容。
CI=1/(2pRIfc)

(2)

如果转折频率在音频频率波段,电容必须要有一个10%的容限。因为电容的任何不匹配会引起在转折频率和转折频率之下的阻抗的失调。
原则是:C1=C2=C3=C4
去耦电容

HT6809是一款高性能D类音频放大器,它需要适当的电源供电去耦来保证其高效性和低的总谐波失真。对于高频瞬态或者线性信号中的数字噪音,一个好的低的ESR陶瓷电容,典型为1uF,让它尽可能近的接近PVDD可以使它更好的工作。把去耦电容放在与HT6809较近的地方对于提高D类放大器的效率非常重要。因为器件和电容间的任何电阻或自感应都会导致效率的降低。对于滤掉低频噪音信号来说,把一个4.7uF或者更大的电容放在音频功率放大器附近也能对提高效率有帮助。但由于这个器件有高的PSRR,在多数的应用中这个并不一定需要。
另外,周边元件的选择要考虑到喇叭频率响应及扬声器箱体等因素,以期最大限度的发挥D类放大器的性能。
来源于:http://www.szczkjgs.com/news_show_144882.htm

网友A(2010-12-05):
我司是原厂一级代理欢迎来电洽谈:13480994146/0755-61392567   QQ:105120204   E-mail:slq518@163.com   联系人:孙烈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