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_usb应用

楼主(2010-04-04):
有哪位高人用过PIC24FJ64GB106的USB功能,可否上传代码学习下。我想用此芯片做一个USB鼠标。从网站上下载下来的实列无法使用。先谢了!

网友A:
用网站上下载的实列做f4550的usb虚拟串口实验,可以用的。

楼主:
以前有用过PIC16的,现在改用PIC24FJ64GB系列的。软件用的IDE8.6   C30在编译时出现很多错误。也不知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我做f4550实验开始的时候,也是编译时出现很多错误,版本升级了mcc18版本,把build options里mplab c18的optimization设置成enable all可以编译通过了。

楼主:
我想用这个IC来做个鼠标,就是不知道在USB枚举过程中,PC发送的USB标准输入请求命令(如:0x80 0x06 0x6E 0x03 0x09 0x04 0x0C 0x00 )这8字节mcu是在哪里判断返回相应的描述符,我有好几个的描述符需要返回。我知道这个MUC是自动返回的,但是我自已的描述符我得自已判断下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