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与pc进行串口通信时,都需要设置什么!

楼主(2010-04-05):
我现在有一点糊涂!!51与pc进行通信,pc向51发送数据,好使!
然而,我想每秒51定时向pc发送字符“*”,pc怎么显示呀!!是通过调试助手吗!还需要设置别的吗?

网友A:
串口助手,ASCII字符显示。

楼主:
能说详细一点吗?我自学单片机,还没学过vb!

网友B:
问题一:你用什么实现PC发送数据给51?一般来说,串口助手就可以了
问题二:你会不会使用串口助手?会就没问题,不会的话,告诉你:串口助手上要设置好波特率,要跟51的一样!大多数是51使用9600波特率,8位数据等---那么串口助手设置的也照51的来设置,设置好后就行了,只要51有数据发来,串口助手显示框上会显示的,你可以选择显示16进制数还是ASCII。
问题三:51发送的数值是什么?就要看你的51程序怎么写!如果51发个0x01,串口助手选择16进制显示,那么显示框显示01,如果你选择ASCII显示,肯定显示不是01了,可能是其他字符,也可能是没有!如果你想显示‘*’,那么就发送‘*’所对应的值!然后选择ASCII显示就行。什么二进制转ASCII码我就不用说了吧?这个不会的,自己找书去!

网友C:
找不到串口助手的时候,超级终端也是个好同志。

网友D:
串口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