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CAN通讯时,FIFO 0和FIFO 1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0-04-05):
  使用STM32做一个项目,要用到CAN,设计使用5个过滤器组,分别关联到FIFO 0和FIFO 1,接收采用中断接收,理论上关联到FIFO 0的过滤器组过滤的数据使用到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中断处理函数。
  而关联到FIFO 1的过滤器组过滤的数据使用到CAN_RX1_IRQHandler中断处理函数。实际测试发现,所有有过滤器组无论设置关联到哪一个FIFO,都会只使用一个FIFO,即只会使用到一个中断处理函数。
  这个FIFO就是激活活状态的最低号码的过滤器组所选择的关联FIFO。
  同时还发现对过滤器激活寄存器CAN_FA0R设置没有任何效果,过滤器组始终是激活的。
  请问各位碰到过这个问题吗?CPU为STM32F103RBT6。其它CPU还没测试。

网友A:
没碰到过……不妨试试其他的

楼主:
经过测试,当过滤器位宽设为16位时,出现以上问题,此时CPU会接收任何CAN总线上传输的数据,且只使用一个FIFO,而不进行任何过滤。当过滤器位宽设为32位时,一切正常。请问一下,有哪位正确设置过16位宽度的过滤器?指点一二。或是STM32过滤器本身在设置为16位宽度时就不正常。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现在只是用一个滤波器。我其实很想发挥两个fifo的效率。ST的can例程等于什么也没写,现在急需一个can的14个过滤器使用并外加两个fifo管理的例程。

网友C:
经过测试,当过滤器位宽设为16位时,出现以上问题,此时CPU会接收任何CAN总线上传输的数据,且只使用一个FIFO,而不进行任何过滤。当过滤器位宽设为32位时,一切正常。请问一下,有哪位正确设置过16位宽度的过滤器? ...
引用 楼主:

过滤器位宽设为16位时,可以正常使用啊,我用的是IdList方式。

网友D(2013-09-06):
同样苦恼此事啊,一直想将两个FIFO都用上,但是不知道可以用吗?

网友E(2013-11-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不是很明白,具体哪个FIFO中哪个邮箱接收,应该和报文滤波器组设置有关,设置报文过滤器标识符,使报文存入到指定的FIFO之中(FIFO0或者FIFO1),同时还需要设置FIFO0或者FIFO1的中断请求方式(接收到报文,FIFO满,FIFO溢出),如果两个设置的都为FIFO满中断,则两个FIFO都缓存3帧,而后进入中断处理。

网友F(2018-04-12):
本人在研究can的两个FIFO时,也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解决。
在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需要知道,fifo是与滤波器联合使用的,也就是说使用滤波器过滤时,才能同时使用两个FIFO,如果滤波器起不到作用,或者两个FIFO过滤的是一组ID,那么单片机默认使用FIFO0,如果两个滤波器过滤的是不同ID,两个FIFO才能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