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OS关闭24V电源,电阻发热和PMOS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0-04-05):
各位朋友有空帮忙看看这个图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头一次用PMOS管;该图的功能是利用PMOS管做开关来控制24V的通断,还有一个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可自恢复),还有就是利用VDD1或VDD2超过3V优先关闭24V,问题是利用VDD1或VDD2关闭24V时R1,R10有点热,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在R1上并联加速电容。

网友B:
把R1和R10的阻值都增大10倍就差不多了。现在的R9:R10是20:1,这个PMOS的VGS应该不用这么大吧。
R1也太小了,三极管Q3的Ibe都好几毫安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在这Q3用NPN的能不能实现啊,跟PNP的比有优势吗?

网友B:
为什么要用NPN实现啊,我觉得这里的Q3用PNP挺好的啊

网友C:
给R9并一个电容。把R9,和R10阻值变大一点,常态保证IRF9540导通,电流在合适的值。Q3的B、E间接个电阻。就像3楼说的,增大R1的电阻。如果Q3用PNP的,前面的电路需要改动一下。

楼主:
我想问下在R9上并电容有啥作用啊?

网友B:
个人觉得发热现象跟R9上是否并电容关系不大,并电容可能是为了防止电路中的干扰。

网友D:
I(R1) = (24V - VD-VEB)/R1 = 4.4mA
Q3的基极必须要这么大的电流吗?
“R10有点热”,R2、R4与它的工作条件相同,也会“有点热”的。
-----增大R1、R2、R4、R10

再者,你查一下Q1的VGS的击穿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