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红外避障传感器里面的接收头??

楼主(2010-04-05):
这种红外避障传感器是可以调节探测距离的,他的探测距离是3--80cm,最近有坏的,估计是烧坏了,我把它拆开来,看到里面的电路很少,有两个跟接收头差不多的器件不知道是什么,测他们的工作频率是200K

照片  (2.9 MB )

照片  (2.99 MB )

照片  (2.78 MB )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坏了好多个没法修啊

网友:
接近开关?

网友A:
电源是多少?

网友B:
偶是菜鸟,猜一下
那个应该红外发送和接收一体的二极管,很有可能是电压过高,二极管烧掉了
好坏有一个很简单的检测办法,加载电压后,用摄像头(手机或相机上的都行),对准头部,好的可以看到发亮,坏的不亮。

楼主:
回4楼:这种也叫接近开关没错
回5楼:电源是DC5V
回6楼:我已经测出了好坏了,现在就是找不到元件而已,我想知道这个接收头是什么型号的元件,只有买到元件才能修啊

网友C:
还真没见过

网友B:
你百度这个型号PIN-0.81-LLS
挺像,工作电压1.5V,距离可调,至少可以替代

网友D(2010-05-05):
这个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E:
照片真大。2.几M

网友F:
没接限流电阻?

楼主:
这个只是器件,还没接外围电路呢

网友G:
好常见啊。破鼠标里就有。

网友H:
好坏有一个很简单的检测办法,加载电压后,用摄像头(手机或相机上的都行),对准头部,好的可以看到发亮,坏的不亮。

用数码相机试了一下,果然可见蓝白光,学了一招,非常感谢山中狮.

网友H:
http://www.huanor.com/goods.php?id=103

红外开关,光电开关,数字避障传感器3cm-80cm

商品货号:HMD0005
商品重量:500克
商品点击数:3025
市场价格:¥28.79元
本店售价:¥24.00元
普通会员:¥24.00元
用户评价:
商品总价:¥24.00元
购买数量:

Arduino 数字传感器 3-80cm红外开关 带放大整形调制 避障传感器

产品介绍:
  Arduino红外开关是一种集成发射和接收为一体的反射式光电传感器,该传感器具有探测距离远,可调节测量范围、不用外加调制信号、受可见光干扰小、价格便宜易于装配、使用方便等特点,广泛用于机器人避障、工艺流水线等场合。
  关于该红外开关的测量范围问题,厂家给出的范围是3cm-80cm,但本产品并非精密传感器,所以测量范围有误差。

技术参数:
1、电压:5VDC
2、电流:100mA
3、测量范围:3-80CM
4、NPN常开
5、探头直径:18mm
6、探头长度:43mm
7、引线长度:45mm
8、型号:E18-80NK
9、接口定义:红色电源,绿色地,黄色信号输出
应用案例:
1、生产线货物自动计数设备
2、多功能提醒器
3、走迷宫机器人

注意事项:
  为保护动作的可靠和寿命长,请避免有关规定以外的温度外界(户外)条件下使用。接近传感器虽为防水结构,若装上罩使用,请勿让水和水容性切削油等淋到,则可更好地提高可靠性及寿命。请避免在有化学药剂,特别是在强碱、酸、硝酸、铭酸、热浓硫酸等气候中使用。
有关传感器常见问题回答:
1、问:这是数字传感器还是模拟传感器?
答:这是数字传感器,NPN常开型光电开关;输出状态是0,1,即数字电路中的低电平和高电平,正常状态输出高电平,检测到目标输出低电平。
2、问:能否接到单片机IO口上?
答:可以直接接单片机IO口上使用。
3、问:如果加上拉电阻阻值为多少?
答:加上拉电阻阻值一般在10K左右;
4、问:有使用说明书吗,介绍说明太过简单?
答:这是光电开关,只有三条线,电源、地、输出,不需要太复杂介绍。
5、问:我想知道传感器内部工作原和内部电路图。
答:我也想要,但工厂不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中海园电子市场地下一层BF198
电话: 010-82534219
传真:010-82534219
销售E-mail: huanor_sales@hotmail.com
技术E-mail: huanor_supports@hotmail.com
huanor
huanor1
huanor_sales@hotmail.com

网友H:
【2009年电子竞赛路灯题目推荐】红外避障传感器|3-80cm|距离可调>>
掌柜档案

褪色的小人书

卖家信用

【2009年电子竞赛路灯题目推荐】红外避障传感器|3-80cm|距离可调

一 口 价:25.00元  库存:1310件

  • 运费:快递:10.00元  EMS:25.00元
  • 宝贝类型: 全新
  • 所在地: 北京 北京
  • 下架时间:2010-06-01 00:18:44

被过滤广告

图片
简介:
     这是一种集发射与接收于一体的光电传感器。检测距离可以根据要求进行调节。该传感器具有探测距离远、受可见光干扰小、价格便宜、易于装配、使用方便等特点,可以广泛应用于机器人避障、流水线计件等众多场合。
电气特性:
     U:5VDC
     I:100mA
     Sn:3-80CM

尺寸:
     直径:17MM
     传感器长度:45MM
     引线长度:45CM

应用案例:
     1、生产线货物自动计数设备
     2、多功能提醒器
     3、走迷宫机器人
Detection of thickcarton
◆啤酒瓶的有无标牌检测 Detecting if beer bottle is ffixed with mark or not
◆ 产品计数
Prlduct accounting
◆ 梳棉机断条检出  Check out the borken strip from arding machine
◆ 烟草卷纸断裂、隔层检出 Check out the broken or faulted tobacco olling paper
◆ 禁区侵入防止
   Giard agaom restroctedzpme beomg omvaded
技术资料:
   《红外避障传感器使用手册》(复制网址到IE浏览器打开:http://www.61mcu.com/upload/E18-D80NK-DATASHEET-0410.pdf
注意事项:

    为保护动作的可靠和寿命长,请避免有关规定以外的温度外界(户外)条件下,接近传感器虽为耐水结 构,若装上罩使用,勿使水和水容性切削油等淋到,则可更好地提高可靠性及寿命。还请避免在有化学药剂,特别是在强碱、酸、硝酸、铭酸、热浓硫酸等气候中使用。
有关传感器常见问题回答:
1、问:这是数字传感器还是模拟传感器?
     答:这是NPN型光电开关;输出状态是0,1,即数字电路中的高电平和低电平。

2、问:检测到目标物体是什么电平输出?
     答:检测到目标是低电平输出,正常状态是高电平输出;

3、问:能否接到单片机IO口上?
     答:输出外加一个上拉电阻即可连接到IO口上。

4、问:上拉电阻阻值为多少?
     答:上拉电阻阻值一般在1K左右;

5、问:什么地方可以下载说明书?或说明书太简单。
     答:这是光电开关,就三条线,电源、地、输出,不需要太复杂介绍。

6、问:我想知道传感器内部工作原来或想要内部电路图。
     答:我也想要,但领导不给。
     不过可以到网站论坛\传感器区,查看帖子“光电开关原理及应用”(淘宝禁止外部链接,请复制到IE浏览器打开):http://www.61mcu.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74

7、问:看了这么多我还是不会用
     答:请直接拨打120,我吐血ing。

三月份购买记录:

购买须知
  • 关于售后:本网店销售产品均提供产品使用资料和仅限于产品本身的技术资料和技术支持;超越产品本身的技术支持我们不予提供(如:购买“红外蔽障传感器”要求提供单片机的驱动代码、购买单片机芯片要求提供电路原理图等);在使用产品过程中遇有技术问题,请通过客服QQ(276761837)、E-mail(fae_61mcu@163.com)或登陆公司网站论坛发帖(www.61mcu.com/bbs)等方式进行沟通交流;
  • 关于质保:本公司产品自购买之日起保修半年,以淘宝交易时间为准。保修期内,所有芯片、配件均不属于保修范围,易损件需收取一定的费用;保修期过后,本公司提供维修服务,但按公司标准收取材料费、维修费、运输费。
  • 请您在购买时仔细核对装箱单,检查物品是否齐备;收到物品并检查无误后请及时进行到货确认并评价;
  • 关于发货:下午三点前所拍商品,当日发货;三点以后拍下的商品以及需要开设**的商品,需要第二天才能发货;
  • 关于快递:处于对快递公司不可掌控等因素,本店只保证商品准时发货,不保证商品能在快递公司承诺时间内到达;需求特别急切的客户,请使用顺风等到货周期较为准时的快递。不能
  • 受该条款的顾客,请不要在本店购买相关商品;因为商品未能及时到达而对本店进行差评的客户,我们保留投诉的权利;
  • 关于版权:未经本店明确许可,任何网店不得抄袭本店原创内容(包括文字、图片等);本店保留对此商品配套说明书、文档修改的权利且不另行通知;
  • 关于文档:对于商品配套资料,公司相信为正确且可靠的信息, 但并不保证本文件中绝无错误。因使用本站软件和资料对您和他人造成的不可预见性错误和损失及伤害,本店不承担责任,特此声明。

    为了达成愉快的交易,并节约双方时间,请买家在拍下商品前仔细阅读以下说明:

   1、平邮10元(7-15天)  2、快递10元(3天;以申通、圆通、鑫飞鸿为主)   3、顺风 20 元(48小时内)

    备注:新疆、云南、海南的快递最低为20元;台湾、香港快递最低为30元。

    在本店一次购买多件商品,只需支付一次邮费。褪色的小人书会为你合并邮费,或者你将商品列表使用以上联系方式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发布一个订单。让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多的服务!

    以上快递到达时间均为到达客户所在城市的时间。处于各地快递派送范围、业务员敬业精神等因素,我们不保证快递送达客户手中时间,望见谅。

    北京铭正同创科技有限公司-亿学通电子商城
    电话:010-62669059
    移动电话:13341006519
    淘宝旺旺:褪色的小人书
   邮箱: fae_61mcu@163.com
    亿学通网站: http://www.61mcu.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七街国际创业园2号院C座803  邮编:100085

网友H:
机器人 E18-D80NK 红外避障传感器 接近开关 3-80cm>>
掌柜档案

torobot2009

卖家信用

机器人 E18-D80NK 红外避障传感器 接近开关 3-80cm

一 口 价:22.00元  库存:581件

  • 运费:快递:10.00元
  • 宝贝类型: 全新
  • 所在地: 湖南 长沙
  • 下架时间:2010-06-05 22:21:15

简介:
     这是一种集发射与接收于一体的光电传感器。检测距离可以根据要求进行调节。该传感器具有探测距离远、受可见光干扰小、价格便宜、易于装配、使用方便等特点,可以广泛应用于机器人避障、流水线计件等众多场合。
电气特性:
     U:5VDC
     I:100mA
     Sn:3-80CM

尺寸:
     直径:17MM
     传感器长度:45MM
     引线长度:45CM

应用案例:
     1、生产线货物自动计数设备
     2、多功能提醒器
     3、走迷宫机器人

数字量输出,不需要进行AD转换,可直接接单片机的IO口,通过后面的可调电位器调整距离(3-80CM有效)

楼主(2010-06-17):
谢谢你,老T叔

楼主:
老T叔,我要不是成品,我只是要里面的那个接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