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啊,让前辈们进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0-04-05):
我在一个工程里面加了两个C文件,分别是否test.c和test2.c
编译的时候不能通过,照理说应该让两个文件连接的,于是乎我把一个文件包含到另一个文件中去,但还是不行!
我又把其中一个主函数的名字改了,也不行??

现在我有疑问:
1、一个工程里面能不能有两个MAIN主函数??
2、下面是我建的工程,里面有多少错误,请帮我列出来。
3、怎样改进,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样处理?

请大家帮我看看,附件是我建的工程

网友A:
源文件是分别编译,但是也不能重名吧。

网友B:
一个工程不能有两个主函数。
建立两个工程编译时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在test1.c中添加:#include  <test2.c>
在test1.c中删除:void delay( void) 函数的定义
在test1.2中删除: void main(void)函数的定义
然后重新编译一下试一试

网友D:
一个工程可以有很多和C程序,但是只能有一个有main函数,而这个C程序就是主函数

网友E:
#include  <test2.c> 第一次见这样的

网友E:
5楼解释下可以吗

网友F:
一个程序只能有一个main函数

网友G:
把其中一个函数的MAIN()函数改个其他名字;这里用FFF()代替,不用MAIN这个名字,改完后在调用的的时候把这个函数当普通函数用,EXTERN VIOD FFF();这样你就可以调用这个函了,我的理解是一个工程中只能有一个MAIN()主函数;请注意这些函和主函数要放在同意个工程文件下

楼主:
我去验证一下

网友H:
不能有两个MAIN
在C文件里
用EXTERN 声明另一个C文件里定义的变量
然后编译

网友I:
#include   第一次见这样的
引用 网友E:

也是,没见过这样的!

我弄过一个工程有多个C文件的。
只有一个main函数
如test1中有main函数,则把test2添加进工程里。如果main中有调用到test2中的函数,必须要声明!一般来说,可以写一个test2的头文件test2.h(声明函数的)。然后#include 到main中就行。

网友J:
不管什么函数都不能同名吧,包括main函数

网友K:
看看图就清楚了。

网友K:
5楼写得很好啊。

楼主:
现在来说说5楼兄弟的做法:

在test1.c中添加:#include  <test2.c>
在test1.c中删除:void delay( void) 函数的定义
在test1.2中删除: void main(void)函数的定义   //这里5楼兄弟好像有点笔误,就应该是test2.c 吧

修改,编译,不能通过,见下图: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我在工程的Source Group 1 中加入了test.c和test2.c
现在删除掉test2.c 因为它已经被test.c包含了

修改后编译,可以通过,见下图

楼主:
现在来说说16楼兄弟的做法:

根据16兄弟的图片修改,一次性编译通过

学习了16楼兄弟的一种做法,就是在每个文件的第一行用注释注明文件名,比如在文件第一行写下//test.c

楼主:
下面看看17楼(其实还是16楼那位)兄弟的做法,他的第二种做法跟5楼的兄弟一样,也是把第二个C文件包含进去

test2更改验证  (98.61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