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异的现象

楼主(2010-04-05):
我发现在BOOST电路上
如果BOOST电路的输入功率大于输出功率
它的超出部分的能量出来部分转变为热量外
剩下的都通过电感漏掉了。
发现我小学时候屡次尝试失败的电磁铁在这次10A的大电流下成功了。

网友A:
LZ基本功不牢!

网友B:
作为电源转换电路来说,输入功率是不会比输出功率小的。

网友C:
输入功率小于输出功率,永动机啊

楼主:
2楼的仁兄,呵呵,谢谢你的批评。我基本功确实不行。

4楼5楼:
我没有说输入功率比输出功率小啊
我意思是
当我的输入功率除了满足正常的负载功率和散热的功率外
其他的超出部分都成了磁场势能漏掉了。。

网友B:
应该是说损耗功率基本上是通过发热及辐射消耗掉了。

楼主:
嗯,,应该有这个可能。
感觉那个电感就像一个无底洞
你输入多少功率,除掉散热的部分
大部分都被电感给浪费掉了。

网友D:
磁场只会储存能量,不可能消耗能量,而且其储存能量多少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持续不断的存储。同样电场也只能存储能量,而不会消耗能量。

网友E:
汗 什么思维啊?一个功率100W的电源对一个50W的负载进行供电。整个电路除了负载消耗50W还有电源自身消耗一定的功率外就不在向交流市电索取能量了。按照你的思维的话,这个100W的电源,不仅要对负载供电,还要对交流市电大手笔的索取能量。那这个电源可真是牛X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电源的潜力可是无限啊!

楼主:
10楼:
没呢,,我是据个例子

我说的100W是根据我的电源的电压和电流读数得到的。

100W的功率提供给BOOST电路后,我的负载实际只用到了50W

9楼的兄弟: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磁场势能如果没有做功的话

应该只能是储存能量,

可是,,我现在的问题确实让我有点想不通。

网友F:
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G:
是不是还要有一部分功率被电路内阻消耗掉了啊?:lol

楼主:
电源的读数功率是其实际输出功率,不包括电源本身消耗掉的功率。
在电路中,则更不存在内阻消耗功率了。因为各个器件的内阻都很小啊。
file:///D:/sougou/az/QQPinyin/3.0.689.201/Face/PicFace/Images/01.gif 。。
13# 还是西门

网友H:
这怎么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