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BUCK以下几种拓扑结构有什么不同?谢谢

楼主(2010-04-05):
nmos管放在3个位置,都可以实现对电路的通断控制吧,不知道在实际应用中,第2,3种接法可以吗?  的一种接法的mos驱动需要栅极高端驱动,挺麻烦,找了半天资料还是不会弄,就想知道第2,3种接法可以用于buck变换电路吗?麻烦各位了,谢谢

网友A:
第二种电源会短路;
第三种如果负载不要求共地的话就可以

楼主:
我的输入端是太阳能电池板(可以短路),那可以用第2种接法吧。

我上图buck左边是太阳能电池,有点是蓄电池,蓄电池再接负载,都是共地的。如果按第三种接法,左边地断开了,右边负载还是可以通过蓄电池形成回路工作,可以吧?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B:
第一种采用P管可以不用高电压了,不过也有自己的劣势

网友C(2010-08-14):
第三种RL和L1换个位置,今天刚学习的!

网友C:
第一种接法不妥,工作后MOS管会严重发热

网友D:
第一种才是buck电路常用的拓扑.
mos是否工作在开关状态要由驱动电路来决定,并不一定要用pmos

网友E:
3楼:
第二种电路,即使电源允许短路,也不应该这样使用。因MOS管将电源短路后,能量并未储存在某元件中,而是白白浪费掉了。

第三种电路不好。主要是各元件的分布参数尤其是对地的分布电容于电路工作不利,开关频率高时尤甚。此电路好像开关管的驱动简单,其实由此带来的麻烦更多。

网友F:
BUCK斩波电路应该用第一种,第三种和第一种基本相同,但请楼主想想,为什么开关都放在火线的输入端,
第二种你可以加个发光二极管试试,你会发现灯一直亮着的,因为PWM的开关是高速的,对电源来说就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