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一个文件(如TXT文件)导入到STM32中??谢谢

楼主(2010-04-05):
请问如何将一个文件(如TXT文件)导入到STM32中??谢谢

楼主:
不明白,能举个例子不?谢谢!!

网友A:
什么叫“导入到STM32中”?“导入”是什么概念?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这篇**
http://blog.**/lxyppc/280560/message.aspx
把STM32虚拟成一个U盘,你直接把TXT文件复制粘贴上去就行了:lol

网友B:
其实是不明白楼主到底要做什么
里面有xxxxxx内容
你想在STM32中有xxxxx的效果,这样比用“导入”要生动得多

网友C:
确实看不明白楼主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