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可以用来选择热电偶信号吗?

楼主(2010-04-05):
看到一个叫UDIAN的多通道巡检表,就用它来选择S型热电偶信号,信号没经过放大处理就经过CD4051,两个块CD4051,一块选择信号,一块选择放大倍数。
整个系统,就一个OP07运放。

测温系统会有850度左右。

想问一下CD4051到底能胜任吗?

CD4051的地址信号串扰是用方波测的,最大为65mV,在静态时这些信号会影响模拟信号吗?

楼主:
为什么就没人理我呢!

网友A:
静态时这些信号不会影响模拟信号。
cd4051性能不是很好,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用的。要求高可用adi类似的模拟开关

网友B: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在用  不过好像还是4052会比较的好一些哦

网友C:
cd4051是8选1,cd4052是双4选1,不一样的。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你的意思是用这个芯片会影响测量精度吗?
芯片本身的作用是个开关啊,首先需要确保热电偶的模拟信号是在芯片的范围内,cd4051应该是在20v压差的样子,记不清了
精度要看你的输出的精度要求了,是否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D:
没问题的,我以前公司就用4051,两片,他只是开关而已,跟精度没关系。

网友E:
Etap v7.0 V6.0 V5.03 电气专业设计、分析软件

Etap.PowerStation.v7.0-ISO 1CD(电气专业设计、分析软件)

ETAP 6.0分析软件上海捷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优价销售美国ETAP软件、ETAP电力分析软件、ETAP分析软件,如您有意购买,美国ETAP软件、ETAP电力分析软件、欢迎咨询!QQ 3385251 copydogcn@126.com OTI 工程师一直以来将ETAP电力软件设在一个集成包里,这样可以满足电力系统工程师处理电力系统中的不同规定。在ETAP集成包中,包括多样化界面如 分析模拟和直流网络、电缆、接地网、 GIS、配电板、继电保护配合和 分析模拟和直流网络直流控制系统单线图。美国ETAP软件、ETAP电力分析软件三大主要特点:   PowerStation?允许您直接利用图形化的单线图和地下电缆管道系统进行运算操作。
&&&&&&&&&&&&&&&&&&&&&&&&&&&&&&&&&&&&&&&&&&&&&&&&&&&&&&&&&&&&&&&&&&&&&&&&&&&&&&&&&&&&&&&&&&&&&&&&&&&&

我们本着诚信交易,,不求做大,只求给广大软件使用者提供学习研究之用。

需要软件请联系我们QQ客服:792075635

QQ客服:792075635    电话:13637583712

邮件Email: hyrjw@qq.com    hyrjw@qq.com

点击直接咨询:http://hyrjw.53kf.com/   (或把网址复制到你的IE地址栏中直接对话)

说明:软件非免费提供下载,所有软件都是本人付费后得到的软件,软件都经过安装测试,完全可以无任何功能限制使用,如有需要请联系本人邮件或是QQ,联系时请写明你的姓名和地址,需要什么可以在列表中选择,来邮件说明具体软件名称,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如不能得到即时回复,请换个邮件联系我,谢谢。
注:请不要使用网易的126、163等信箱和我们联系,这些信箱经常收不到来信。

&&&&&&&&&&&&&&&&&&&&&&&&&&&&&&&&&&&&&&&&&&&&&&&&&&&&&&&&&&&&&&&&&&&&&&&&&&&&&&&&&&&&&&&&&&&&&&&&&&&&
程序在概念设计上有如下三大主要特点: 1、 虚拟现实操作  程序操作与实际的电气系统相似。例如,打开或合上断路器、停止运行某一设备、改变电机或负荷的运行状态时,其断电部件便以灰色显示在单线图上。PowerStation?包含了许多新概念,可以直接从单线图上决定保护装置的配合动作。美国ETAP软件、ETAP电力分析软件 2、 数据的全面集成  PowerStation?将系统设备的电气、逻辑、机械、及物理属性都包含在一个数据库中。例如,一条电缆不仅拥有电气属性和物理尺寸的数据,还载有指示其缆道布线的信息。这样,一条电缆的数据即可用于潮流计算或短路计算(需要电气参数和联接方式),又能进行电流载流量的重新校核运算(需要物理布线数据)。数据集成提供了整个系统数据的一致性,并避免了同一数据的多次输入。 3、 简明数据录入  PowerStation?对每一个电气装置进行详细的数据跟踪。数据编辑器对每一特定计算规定最小数据量,从而加快了数据的输入。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以最符合逻辑的输入数据方式为不同类型的分析或设计建立编辑器。美国ETAP软件、ETAP电力分析软件 PowerStation?单线图的许多特性可以帮助您建立各种复杂的网络。例如,每个设备都有各种方向、大小、和显示符号(IEC或ANSI的选择)。单线图亦允许在支路和母线之间安置多重保护装置。作为三维数据库概念中的一部分,PowerStation? 提供了展示或观看电气系统的多种选择,它们被称为显示图(Presentations)。多种显示图满足您不同的分析或设计目的。在每个显示图中每个设备的位置、大小、方向和符号可以不同。另外,保护装置和继电器可以隐藏或显示。例如,在一显示图中所有的保护装置都可见。而在另外一幅图中只有断路器可见,其它都被隐藏了(适于潮流计算的布局)。复合网络和复合电机是PowerStation?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复合网络允许任意层次的嵌套。例如,复合网络可以嵌套复合网络,使得既能建立复杂的网络,又能保持一个整洁、无干扰的显示图,用于显示重点-而系统的下一层次的细节只要点一下鼠标便可知晓。所谓一切尽在您的指尖之上。美国ETAP软件、ETAP电力分析软件、ETAP分析软件

网友F(2010-05-12):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CD4051应该没问题吧!只是起到通道切换的作用,校准都可以借助软件处理。

网友G:
fwx523说的对,用4052好一些
差分信号,刚好用两个4选1,两个通道一致性好一些。

网友H:
我过去听我一个朋友讲好像不是很好,因为信号太弱了导致测量的时候压差太大。

网友I:
我也感觉不是很好,首先它导通电阻大约有1k,还有各通道的隔离度不是很好(假如有一个通道和其它通道明显不同的话,会影响其它通道的参数),在要求高精度或大动态范围时不适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我的主要意思是,热电偶信号,在没放大前,比较小,也就几十毫伏,会不会被噪声或其它干扰淹没了,

网友J:
影响比较大

网友K:
当然可以!

网友L:
‘导通电阻大约有1k’——这个没关系,前提是你后边电路的输入阻抗必须足够大。

网友M(2010-06-15):
这么多现成的仪表都在使用,就说明可以使用。
哪些说不能使用的,肯定是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N:
电路设计必须要把导通电阻这部分引起的误差平衡掉,否则死的很惨

网友I:
回复 网友L:

你的说法有误,4051隔离度不好,你输出阻抗再大也不行。

假如有个通道0.11V,有个通道4.99V,而你又要很精确的测量,你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O:
我做过热偶测量,给点建议你。
对于s型热偶:
如果要求精度<1度,不行。
如果精度<0.5度,绝对不行。
如果 > 2度,(仪表所处环境温度变化不大)没问题。

网友P:
一般用继电器切换